V星B85-G41 PC Mate主板没有待机

楼主(2017-08-26):
V星B85-G41 PC Mate,初始问题是没待机,不加电。经测量,PCI14脚待机电来自PCI槽上方UP0104S芯片,根据UP0104S电路图测量2脚EN没有电,EN来自旁边的三极管,三极管的B极是高电平,导致三级管导通,EN连接没电。把三极管拆掉确实可以有待机,但依然不加电,最后是回焊了桥芯片,三极管B极低电平了,EN也有电了待机也有了,开机可以正常能亮了。

网友:
开启信号桥来的吗

网友A:
V星板子无待机,电池电压也要好好查查。

网友:
至少是有联系,也许中间有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星板子无待机,电池电压也要好好查查。

遇到过,
V星某个型号的板子(具体型号忘了),在待机情况下,有的PCI14脚有电,有的没电,但最后都可以亮,也就是说这个忘记型号的板子好使的情况下,待机时PCI14脚有或者没有电都有可以,不影响最后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
V星某个型号的板子(具体型号忘了),在待机情况下,有的PCI14脚有电,有的没电,但最后都可 ...

有些板子没电池可以亮机,有些就必须得有电池,具体得看电池出来的VBAT是否是3VSB或者5VSB开启条件。

网友:
B85还有桥虚的吗,一直没有修到过。

网友:
V星主板的待机有专门集成,和其它板不一样

网友:
单桥,加焊也很重要

网友:
有些板子没电池可以亮机,有些就必须得有电池,具体得看电池出来的VBAT是否是3VSB或者5VSB开启条件。

网友:
单桥虚焊也会有的,,,,,,

网友C:
V星的版子 好难 这个感觉是回锅肉啊

网友:
这种问题加焊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注意

网友:
V星以前用的 MS-6 MS-7不知道现在还有没

网友:
有些主板设计需要电池的3V 参与开机

网友:
对,这种板子,网吧有很多用这个,最常出现的问就是不通电,和死机,无显示,不通电可以看电池是没是没电,无显示看CPU座边上的6脚的双三极管,取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V星的版子 好难 这个感觉是回锅肉啊

被你说中了,真回来了。。。。。。
又回了一次桥,现在又亮了,再点点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桥 的问题,为什么桥会控制代机?

这个我也想过,不过没有点位图,不知道原理,刚才搞了一个华擎的板子,感觉也是桥的问题,待机没了,翻了一下电池又来了(之前的问题是跑55,回桥后依然55,散热片放上就没待机不加电了,最后翻了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