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ds3-b3 诊断卡C1 维修

楼主(2017-08-26):
技嘉的这种主板喜欢出现档c1,但不报警,已经接过几片了,有的刷bios可以好,难搞的就直接换板了。今天又接到一片档c1的,查来查去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测量后面usb座子附近的一个3脚的二极管中间脚只有0.23v(应该是usb#oc,因为每个usb接口旁都有一个二极管),而前置usb二极管中间脚有3.3v,测对地电阻也不同,前者明显偏小!于是看到旁边有个电阻是对地的,果断风枪取下,再测量对地阻值上升了许多!加电后二极管有3.3v了,正常跑码!当我测那个拆掉的电阻时,发现它也没有坏,阻值正常,可能是受潮短路了!

网友:
你这个主要是发现问题的地方细心。

网友:
故障点还真比较特殊,必须加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电阻阻值在线量偏低,去下后正常。

网友A:
如果是受潮短路,你装回去应该是好了吧?

网友B:
楼主还是牛逼   这种板我们已经不怎么修了 没价钱 就没市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受潮短路,你装回去应该是好了吧?

装上后也正常,为了保险我还是把它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牛逼   这种板我们已经不怎么修了 没价钱 就没市场了

找不到旧主板了,客户也不想花很多钱,所以只有修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