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开机无显

楼主(2017-08-26):
三星355V4C 板号:QML  E4  LA-8863P,A8CPU,英伟达独显,开机2A,不显示,显卡,bios都弄过了,还是不显示,求助!

网友:
有没摔过啊,有没断线,查查。。。。。

网友:
查查cPu复位,内存有无波波,。。。

网友:
想多看看学习学习,自学成才的道路很艰辛啊

网友:
AMD的桥容易出问题了,搞下北桥试试了

网友:
搞一下北桥试试 先检查看看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