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飞刃A55D Freez V1.2主板复位

楼主(2017-08-26):
客户说以前好使,放了一段时间后不亮了,测量电应该都是对的,加电后复位灯一直亮,刷过BIOS,桥回焊了,还是一样,求个思路。

顺便上传一个盈通飞刃A55D Freez V1.2的BIOS,官网上没有,供参考

飞刃A55D V1.2.rar

网友A:
有没有换过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CPU试试……

应该不是,坏了好几个同样的板子,其中有一个是内存槽脏了,用CPU点亮了

网友:
这种还修啊 换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