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g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8-26):
客户送来一个宏碁笔记本  说很久没用了    开不了机        报价320   直接拆机修      插可调电源待机0.001  没有3  5 v电压     直接找到待机芯片    测量芯片的    工作条件   主供电  6脚19v正常   4脚ldoen线性电压开启电压 5v正常   7脚   ldo  5v正常     接下来测量3 5 v的开启信号   分别是 14脚和27脚     测量电压4.8v正常         既然条件都正常    还没有 3 5 v输出       难道是 3 5 v电感后继短路?
   测量对地阻值300以上   说明后继没有短路     那么还有可能就是   反馈电路或者绿波电容        更具经验绿波电容坏得多      3 5v上面的滤波铁壳电容   随便选了一个换之    结果运气好    ok了   看图   亮机图片忘记拍了        加分加分                         ..........................................................................320到手

网友:
这运气也有点太好了

网友A:
运气挺好的,那个电容不是加一个好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挺好的,那个电容不是加一个好点吗。。。

位置限制

网友:
嗯哼不错呦    我都修补来哎

网友:
还有一款宏基 待机0.04的好像也是5V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这个报价是亮点,这才对嘛,80-100的就没意思了

网友B:
厉害厉害,运气还真是好。一下就找到问题所在、320块钱就到手了

网友C:
芯片坏的见过的不多 待机滤波问题倒是见过  恭喜楼主

网友:
这机子也有这个问题?没遇见过。z470修过好几个这个

网友:
只要是能触发的,还是应该先测试一遍各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运气还真是好。一下就找到问题所在、320块钱就到手了

全靠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坏的见过的不多 待机滤波问题倒是见过  恭喜楼主

这一个机器  我也是第一个

网友:
这个价格相当牛B了,我们这报这么高直接走人了,楼主思路不错,要是我就直接换8206了

网友:
滤波电容的问题遇到过了,楼主报的价格也很好,报价也是门学问呐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这么好的事情我怎么就遇不到呢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子,3v5v滤波电容不良多。

网友D:
我昨天也修了一个示波器一抓3v滤波不良一换就ok。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也修了一个示波器一抓3v滤波不良一换就ok。

有波波才好修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报价才是技术,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波波才好修这样的问题
对啊。示波器修pwm最好修的了。一抓波一目了然。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有思路聊,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