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求助

楼主(2017-08-26):
机器来的时候花屏    修好之后有时候会黑屏  南桥和北桥都修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黑屏的时候有没有过内存,是不是花屏引起的其他故障

网友:
桥是重做还是换新的?换个桥试试比较一下

网友:
你看你花屏修的是什么问题,要是显卡的话就放弃吧!还带南北桥的机器价格报不高,老机器了,不划算

网友:
独显的吗    看下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