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开机画面 1.4A掉电

楼主(2017-08-26):
联想G470 开机画面 1.4A掉电,求大神指点

网友:
没说清楚,,,,,,,,,,,,,,,,,,,,,

网友:
   这 种问题还是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是显示开机画面了然后掉的电吗?

网友A:
原因找到,,修好了。。。。。。。。。。。。。。。。。。。。。。。。。。。。。。。。。。。。。。。。。

网友:
查查基本条件,描述清楚一点,大家好分析

网友:
什么原因引起的,讲出来分享下。

网友:
这 种问题还是先刷个BIOS试试吧 楼主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是显示开机画面了然后掉的电吗?

网友:
我觉得是温度原因导致的  导热管原因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找到,,修好了。。。。。。。。。。。。。。。。。。。。。。。。。。。。。。。。。。。。。。。。。

修好了也说说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

网友:
内存的原因,换了内存,和内存位置

网友:
论坛管理一下啊   这不是在搞飞机吗

网友:
先BIOS,显卡可以吹一下,先简后繁,再对照图纸看看信号,只能一步一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