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9008W重启

楼主(2017-08-26):
自用
手机
,摔了一下。 当时还是正常使用的,第二天就变成开机到三星S5图标就重启,反复重启。 这个该怎么修呢? 刷过机也是一样的
手机

网友:
板子摔坏了吧,估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加焊cpu和硬盘试试。。我之前遇到过加焊CPU好了。。。。

网友:
虚焊了就干,先干硬盘,不行再干cpu!!!

网友:
先检查一下硬盘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确认了,是电池的问题。 连电脑开机就正常的。 定了电池

网友(2017-09-25):
摔机重启,往往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国庆还要上班没办法,有空就能泡泡论坛!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