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UEFI格式下如何安装WIN7,WIN8 WIN10系统

楼主(2017-08-26):
UEFI格式下如何安装WIN7,WIN8 WIN10系统 一般都采取MBR格式,用ISO GHOST安装 救教

网友:
平时怎么安装,在UEFI格式也是怎么安装,没区别

网友:
在UEFI格式下安装,先重装做个启动盘,,但安装成不成功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
ghost系统 的话,就比平常的多一步,就是修复引导,其它一样的,你问的这些百度都有教程,手把手教的

网友:
uefi 得有个能启动的优盘、、 分区可以更改mbr格式 这样好安装

网友:
EFI格式下安装,先重装做个启动盘,,但安装成不成功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
做个支持uefi 启动,GOST后,用自带的修复启动就行

网友:
WIN7安装不了吧,没试过这个   WIN 8 WIN10倒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