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256G,两NAND补了30多个点

楼主(2017-08-26):
SSD256G,两NAND补了30多个点,不明原因外力造成板子变形。补点的没拍图片。补好点后完美检测。其中下面的缓存颗粒上掉了一个点,换之OK

网友:
这个大铁壳包着这么会变形

网友A:
有耐心,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吧?收了几多米呢

网友B:
用的显存  钢网吗                     还是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耐心,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吧?收了几多米呢

400大洋,里面的数据重要        弄了半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显存  钢网吗                     还是手动

缓存买的新的,植好的。NAND没有专用的钢网用的满孔的钢网。

网友:
拿来的时候,一晃里面花啦花啦的,拆开一看NAND两个都掉下来了。当时怀疑主控也掉点了,取下来看了一下没事,没用重植又原位焊回去了

网友:
lz很有毅力啊

网友:
这个还不如 买个 PCB 过来 ,主控,芯片  焊过去。。。。。。

网友:
这个修显卡的显存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