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 更换扫描器后错误6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8-26):
因为HP1005有两款 更换扫描器 后有可能出现扫描错误6 下载附件 升级就可以了,压缩包里有使用说明。

网友:
这个高大上,以前错误6就换扫描头,不行换齿轮电机组件,不行换头缆,哪知软件能解决。

网友:
这个高大上,以前错误6就换扫描头,不行换齿轮电机组件,不行换头缆,哪知软件能解决

网友:
软件应该是固件吧?老机器最好还是把固件升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