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256K AB 主控固态硬盘开卡??

楼主(2017-08-26):
求助,SM2256K AB固态硬盘,上机有时能识别(无法正常使用,会死机一样的卡,怀疑有坏块会其他问题),有时不能识别,求修复方法?
附图图,求高手帮忙?

另外图中标有ROM的两个点是不是短接点???

网友A:
先加焊一下主控芯片,BGA有可能脱焊

网友:
你这是要数据啊,还是修固态,修固态就没太大必要了啊

网友:
一般主控问题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一下主控芯片,BGA有可能脱焊

好的,我加焊试一下,谢谢!
顺便再咨询一下,固态硬盘坏块会出现像机械硬盘坏道一样的卡慢吗???

网友:
多谢各位帮助,已修复好了,开卡成功

网友:
无法正常使用,会死机一样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