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 0.15掉电

楼主(2017-08-26):
如题,应该是不出CPU电压,开机到0.15马上掉电,BIOS刷过,有时能开起机来,CPU供电加焊过,都不行,求助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A:
南桥也焊了
博洋
你说的太对了,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立马加电亮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也焊了
你说的太对了,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立马加电亮机

网友:
这种吹南桥亮机的估计只能换了,不然返修回来的

网友:
这机我也怕、、、、、、、、、、、、、、、、、、、、、、、

网友:
这个是通病?B490感觉机器不怎么样。

网友:
0.15马上掉电估计是某个电压不正常,仔细测下二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