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S10866不显示求思路

楼主(2017-08-26):
前几天一客户拿来一台优派VS10866开机后,不显画面。测灯管都是好的,查看电源板上有两个25V 220UF电容鼓包,因找不到相同的果断用25V 450UF换掉,结果还是一样,于是怀疑驱动板坏了,就淘了一起型号一样的,换上还是一样,所以在迅维网的大神们给个思路,附上灯管亮起后的画面

网友:
电源板电压都对?找通用驱动板点屏试试!

网友:
很明显,故障在驱动板或者屏,建议楼主,用通用板点屏看看什么现象。

网友:
先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试试看,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楼主已经买了驱动版换上了,很有可能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就是屏坏了,手摸摸看逻辑板有发热的地方吗。

网友:
查屏电路那几个电压,应该是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