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不通电修好后无CPU及显卡供电

楼主(2017-08-26):
         机器拿来客户说进水了 拆开看了下 过不其然 很多牛奶啊!把进水的地方处理了之后换了3V 5VX芯片待机电压有了 触发0.2 无显卡 集成显卡 CPU电压 现在我不知道是先修独立显卡电压还是先修CPU供电  请教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WEREWRWEREWRWERWEREWRWERWEREWRWERWER

你这是啥意思啊 英文不好 看不懂额

网友:
找一个图纸,看一下时序,看一下先修哪里再到哪里!

网友:
一般cpu供电比显卡供电先出来 另外0.2是否还缺其他电压

网友B:
你装CPU了没有 这机器不装CPU也是开机0。2关机

网友C:
按时序来修的话      先修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来修的话      先修CPU供电

谢谢  我先看看 其它电压都正常 就是无独显显卡供电 及cpu供电。

网友D:
0.2的话连二级转换电压估计都没有,南桥的电压估计没有出全,先修ec和南桥周边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D:
0.2的话连二级转换电压估计都没有,南桥的电压估计没有出全,先修ec和南桥周边吧 ,

南桥都发热了额 还没有电压吗? 不是都说  没有独显 CPU电压。

网友:
查信号 供电工作条件

网友:
没有CPU电压和独立显卡电压  先修CPU电压出来把

网友:
现在的机器应该是先出CPU 电压。CPU工作正常了  再去检测内存 内存过了。再出集成显卡电压。。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
二级供电过了没有,其他电压都有吗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 !!!!我修过Y400进水的机器  最后还是没修好!!!

网友E:
这个机器好像可以改集显得吧。  你可以先放弃独显 把机器修亮了。 再修独显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好像可以改集显得吧。  你可以先放弃独显 把机器修亮了。 再修独显吧。 。

关键现在CPU没有电压啊  先把处理器电压修出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装CPU了没有 这机器不装CPU也是开机0。2关机

不装CPU  0.3电流 掉电  装上CPU0.2 不掉电。

网友:
一般都是先修CPU供电把

网友:
独显供电不用管  直接把独显供电电感翘起来都没有问题

网友:
肯定先修cpu啊   你还是看看进水的地方吧  跑不了别的地方

网友:
一般进水的机器就找进水的地方就行,,,,,,,,,,,,,,,,,,,,,,,,,,,,,,,,,,

网友:
进水的机器把那种发黑的电阻换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