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修好后,无线不能用, X450CC

楼主(2017-08-26):
修了2个了,版本不同,刷BIOS之后都是无线不能用
断开20脚依旧不行,刷回原机的BIOS就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
找个合成的试试

网友:
我都试过几台了,有时候是换了板之后不行。板子是一样的。

网友:
不会吧?用工厂的BIOS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