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K680C 插电源自动开机

楼主(2017-08-26):
          战神K680C 插电源自动开机
  维修步骤: 把机机器拆开裸板测试也是一样,1可以排除开关板,2测试主板电池有3.2V.3刷BIOS后也是一样的自动开机,测试了一下RTC 供电也正常,实在没有思路了,决定换个南桥SR17D 比较新,订货隔天换南桥上去还是一样,静静想了一下。再查看一下图纸原来开机信号M_B TN #,开关板到EC还有一个芯片。U34 P2808,经测试6脚电压一直不稳。网上说这个芯片买到估计也是坏的多, 后面按网上说的28相连 36相连。提供BIOS 开机显示快,放心下载。

网友A:
P2808b 很容易坏了。,而且芯片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P2808b 很容易坏了。,而且芯片很贵

是的,确实走了很多弯路。谢谢关注

网友B:
我上次和遇到的差不多,M_BTN#有跳变,6脚无跳变你。我把他们连上也是不行啊,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和遇到的差不多,M_BTN#有跳变,6脚无跳变你。我把他们连上也是不行啊,搞不懂

28脚你相连了吗,可能相同故障,但是故障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