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0

楼主(2017-08-26):
如题 联想T6O老本 故障不过保护隔离
测得 保护隔离管子G及没有分压 再一看掉一电阻 装上之后正常
待机正常按开机3V5V 被拉低 测电感的时候听见吱吱声 把滤波电容换掉之后开机内屏白屏 外接正常 无语了 怎么能多问题
擦屏线不行  接口不行 拆开AB壳发现 是用哥俩好粘上的 我以为上次换屏的时候卡口断了 结果不是
看图片厉害的人一下就能看出来白屏的原因  上家吧保险换成了电容 所以电压过不来 白屏
到此一下全明白了 掉件也是人为的 AB壳粘上也是人为的 至于漏电的电容就不知道了 套路深啊要想要图纸点位和位置图下面留言就行

网友:
看图片F1的位置 是什么东西

网友A:
F1  哪里怎么是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  哪里怎么是个电容??????????????????????????

哈哈哈   上家做的故障  太明显了

网友:
F1 被人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1 被人换了吧                                                                                        ...

对的 换成了  电容

网友:
这种做故障的人很可恶 有时候没有图纸 找半天才发现被动手脚了

网友C:
唉,上家套路深啊

网友D:
有些客户也很烦,检测半天要价不高老机器不想修了。不修你拿来干吗,这样的就得这样弄。

网友E:
这样搞闲的蛋痛吧,没点职业道德

网友F:
t60没修过,连装系统都没装过,哎

网友G:
楼主观察的比较仔细。有时候上家做的阿故障很绝的。这样还好他以为是客户还会回来找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观察的比较仔细。有时候上家做的阿故障很绝的。这样还好他以为是客户还会回来找他的。

上家就是这种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t60没修过,连装系统都没装过,哎

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搞闲的蛋痛吧,没点职业道德

谁知道 这样不仔细根本维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客户也很烦,检测半天要价不高老机器不想修了。不修你拿来干吗,这样的就得这样弄。

可能是上家价格高 这个本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上家套路深啊

城市套路深  还是在济南呆着吧

网友:
能搞好收到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