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61m-lite卡代码9a掉电维修以及V星ms-7678 1.1主板卡60代码维修

楼主(2017-08-26):
  入正题

  1号主板=蓝宝石h61m-lite

  故障=卡9a掉电

  这种故障一般是bios,或者pwmic问题。

对于我的板,我都不知道是啥问题了。直接说解决办法吧。

直接集显芯片八脚翘起4脚,右边4脚翘起来,左边4脚一定要焊接在板子上啊。。。。。

然后看见那坨锡了吗。直接cpu供电飞给集显。

完美解决卡9a掉电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刷bios就解决了,我想说我的板刷了也不行。集显ic也没有配件换,所以直接干吧。。。。。

2号主板,V星ms-7678卡60掉电维修。

直接加独立显卡去吧。

为啥?我刷了下载官网的分离出来的bios与论坛朋友上传的bios都是同样的卡代码。卡代码15代码。  不关cpu的事,内存也是好的,100分确认

最后用官网分离出来的bios加上原来板子上分离出来的me合成一个新bios刷进去。   卡60代码了。。。。最后这个板子放弃了。找不到其他bios了。。。。。

问题是,加独立是能亮的,用集显卡60掉电。。。

最后送上卡60的bios与蓝宝石bios。以后朋友可以下载一下验证ms-7678这个bios是不是卡60代码。。。。

ms-7678 ver1.1备份.rar

网友A:
这样修板我也是醉了,单加个胶布不是个办法,芯片也要散热的,我认为还是原值代换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板我也是醉了,单加个胶布不是个办法,芯片也要散热的,我认为还是原值代换好一点。

这个芯片根本就没工作,,,,,。。。不怕。加胶布是为了防止逗比同行或者客户把他压下去又会卡代码

网友:
直接借用CPU的供电,这种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B:
其它H61板没有集显供电这样修可以??????

网友C:
难道是集显没供电,借用CPU供电,那CPU供电稳定吗?电流足够吗?

网友D:
之前借用总线供电,结果鲁大师不定时花屏

网友E:
虽然不赞同这种做法  但是 楼主这胆识  还是佩服

网友F:
你这做法,甚感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H61板没有集显供电这样修可以??????

不啊。有些板子你拉了供电过去还是卡代码的。这个要看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集显没供电,借用CPU供电,那CPU供电稳定吗?电流足够吗?

集显pwm驱动信号出来就掉。应该是集显驱动ic坏了,但是手里没有这个ic,所以直接干了。。。。假设发芯片,至少买2个,时间1天,运费成本都15块了,修个板才多少?所以直接在原有的基础上直接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借用总线供电,结果鲁大师不定时花屏

总线的电流本来就不高,花屏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不赞同这种做法  但是 楼主这胆识  还是佩服

修板的目的在于能使主板亮起来工作。既然能最大化节省时间与成本,何乐而不为呢。酒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做法,甚感无语。

还以为要大吃一惊呢,轩辕大大

网友:
学习了,  LZ 修机很厉害啊,, 感谢分享

网友:
V星MS-7678的这个板子有参考图纸没,现在手上的有个不触发。

网友:
下载没有分了,来赚分的。谢谢。。

网友G:
直接集显芯片八脚翘起4脚,右边4脚翘起来,左边4脚一定要焊接在板子上啊。这里指的是上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集显芯片八脚翘起4脚,右边4脚翘起来,左边4脚一定要焊接在板子上啊。这里指的是上管吧。

左面4脚就是gnd lgate ugate phase 懂了吗。为啥要翘起右边四脚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板我也是醉了,单加个胶布不是个办法,芯片也要散热的,我认为还是原值代换好一点。

那个驱动ic比较特殊,蓝宝石的板平时修的少,料板也少。也没替换。直接就干了。买芯片就算了,修个板才多少,还要等快递。不值得,还有这个芯片根本就是没工作的,左边四脚只是为了控制上下管控制不被悬空而已。这一组管子根本就没工作

网友H: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样修板我也是醉了,单加个胶布不是个办法,芯片也要散热的,我认为还是原值代换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样修板我也是醉了,单加个胶布不是个办法,芯片也要散热的,我认为还是原值代换好一点。

那个驱动ic比较特殊,蓝宝石的板平时修的少,料板也少。也没替换。直接就干了。买芯片就算了,修个板才多少,还要等快递。不值得,还有这个芯片根本就是没工作的,左边四脚只是为了控制上下管控制不被悬空而已。这一组管子根本就没工作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用 谢谢分享,很有用 谢谢分享,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