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MD 独显一直感叹号 换了显卡还是这样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7-08-26):
客户送修了一台华硕的X450MD 的笔记本  显卡驱动装上一直感叹号 报错43   换了所有的系统 跟驱动 还是这样   定了一个显卡换上问题还是一样的   现在刷个BIOS 在试一下      就想问问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啊  有没有解决好的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有时候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网友:
根据电路图和点位图查 显卡所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感叹号,很操蛋,我估计一般都是显卡换了吧。我这里还有一台,不过可以不修,我自己的,我想订个显卡又不想订。

网友:
去官网下驱动试一试 不行就换显卡把

网友:
bios叫高手合成下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换了显卡还没好那也是购背的,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种机子修的话就一字诀:拖!拖够时间了,换板!
先换个U试一下,然后查南桥这块,现在好多机子看起来是显卡,其实TMD是南桥。今天刚走了一台是不过显卡,换南桥好的。J8E这个垃圾就这德性了

网友:
你这个跟我一台联想E540差不多,装了独显驱动就感叹号,下了好几个驱动都不行。后面我换了新显卡,直接认不到了,鲁大师检测无独显,很无语,换他原来的显卡还是感叹号,最后直接不装用集显。很炒蛋啊

网友:
我也是一台e540集显驱动驱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