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E R2.0

楼主(2017-08-26):
这个板子通电不显示, 开机插不插内存都报警 , 这个首先先去查内存 供电这些正常不,像这种症状肯定就是内存这里3.3V断线了,结果还真是,这个板的问题算是通病了
华硕

网友:
内存SPD供电断线也是捡钱的故障了

网友:
开机插不插内存都报警,肯定是内存3.3V断线,华硕A58的病

网友:
SMB总线坏了,会不会报警?还是能跑码,症状跟3.3V不一样

网友:
上个图吧,至少能证明真的如你所说。

网友:
这种经验,上个图我帮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