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碰到MBX224 索尼PCG-61212T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8-26):
机器进系统掉电。
有时不进系统掉电,有时候进系统用很久也不掉电。
各个电压正常。
有遇到过没有

网友A:
这个估计和显卡关系比较多,这个显卡坏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和显卡关系比较多,这个显卡坏会引起掉电的,

加焊了显卡故障一样。有什么切入点信号米有 我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