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风扇狂转掉电问题

楼主(2017-08-26):
CQ43 风扇狂转掉电问题(换南桥回故障)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是不是原厂bios,还是合成me模块的bios,刷后要不要写序列号等,以免大家错误下载

网友:
就是,是原厂bios吗。还是合成的++++

网友(2018-07-08):
你们都遇到一个问题    。。。。。。。。。。我正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