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板载长条CPU的焊接方法

楼主(2017-08-26):
请问各位大神,现在INTEL带U的CPU,都是板载长条的,经常是桥的部份发烫严重。CPU做桥的时候变形严重,有什么焊接技巧?你们现在都是换CPU吗?焊接的成功率如何?

网友:
这个简单啊,就是先这样,然后那样,不就好了。哈哈

linwenwa -2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现在的板子薄,很容易变形,CPU坏了都是换主板。

网友A:
这种板成功率很低   成本高  换板 除了换板还是换板 不知道厂家生产这种U出来的目的到低是什么 害苦维修的

网友:
板子变形,CPU也会拱起来,基本无望的,要么放弃,要么换板

网友:
成本太高了,要换的话也可以做好预热

网友:
目前还没换过这种CPU,主要是成本太高,换不成功就纯亏,都是直接叫换板,我现在有个苹果本A1466,确定CPU短路了,客户一直丢在这里,不敢换。

网友B:
这种U换过,加热两三次才OK,只要是PCB板加热不均匀,有点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成功率很低   成本高  换板 除了换板还是换板 不知道厂家生产这种U出来的目的到低是什么 害苦维修的

当然是做得更轻薄,人家又
不是为了你维修人员设计的

网友:
先烤板,在换成功率很高的,关键是很难买到好的CPU

网友:
先加热几次再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U换过,加热两三次才OK,只要是PCB板加热不均匀,有点变形。

我是有烤箱烤过板的,但是主要是CPU变形很严重阿!焊上去,中间的脚都没贴到板上。

网友:
锡球要比 他原装的弄大一点。。变形的时候能够接触到PCB,  最多只能拆下来重新直球,  不过建议还是不要换CPU,这个CPU 马云都卖 700-800块钱一个,这种主板还有什么价值维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有烤箱烤过板的,但是主要是CPU变形很严重阿!焊上去,中间的脚都没贴到板上。

上面的风嘴不要太过靠近CPU,大概3CM左右,下面风嘴温度高点,加热过程中CPU四个角的PCB板会有变形的情况,预先用小木棒压住利用上风嘴向下的压力支承。对付加热变形的PCB板我基本都这样搞。三星的PCB板也比较容易变形。

网友:
植球后焊接的时候,用一个5角钱硬币压在CPU中间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主板啊。。。。。。。。。。。。。。。。。。。。。。。。。。。。。。。。。。。

网友:
那就要上BGA 那就要上BGA 那就要上BGA 那就要上BGA

网友:
换这个CPU成本高,我一般是换板

网友:
这种板成功率很低 ,基本上都是换班

网友:
  cpu成本太高了   你焊的时候上面可以压一个硬币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正常值上去就行,中间拱起来不用管上到主板上就正常了,用0.4锡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风嘴不要太过靠近CPU,大概3CM左右,下面风嘴温度高点,加热过程中CPU四个角的PCB板会有变形的情况 ...

你经常换这种CPU吗?成功率有多少?

网友:
这个还是直接换主板的好,换CPU成本太高了,好不了的话要亏不少钱

网友:
成本太高,换不成功就纯亏,都是直接叫换板

网友:
和普通的 差不多吧,都是取下来 重置               搞过几个 都可以的  换新的 话  也是一样的道理,可以上面压个硬币

网友:
板载的u没换过,不敢换

网友:
这种 u成本有点高风险 系数有点大

网友:
换了3个这样的CPU,成功一个,伤不起,果断换板安静

网友:
换CPU成本划不来,还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这样的CPU上部温度要低,利用底部温度融化锡球,买的无铅的最好改成有铅的,上部温度一高CPU就爆了,无论你怎么干燥,直球最好用旋风的热风台,受温好,不容易坏,最主要CPU太贵,换个CPU跟换板价格没有多大区别,除非主板特贵

网友:
这样的都放弃了  不休

网友:
我换过几个这种cpu,也没见有好难,只是成本太贵了,客户不愿意修。联想 戴尔 宏碁都有换过,其实这个也不难,和其他的芯片换发差不多

网友:
上下风嘴要专用的,有些pcb太薄的主板是不好搞。。。能不动这个玩意的话尽量不要动!让你搞好了,稳定不稳定也是两说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为了节约成本做工差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经常换这种CPU吗?成功率有多少?

成功率基本都有九成,前提是买回来的CPU要保证是好的,还有客户换U的价格能不能接受。

网友:
                      经常做短路了。

网友:
都 是换板的多,这个CPU容易变形。。。也有人能做好。

网友:
碰到这种一般都是放弃。。。其实挺无奈的。。。。。

网友:
板子受热均匀 CPU受热均匀  一般不是太难做,难做的就是怎么保证受热均匀,迅维配件里面好像有专门做这种CPU的座子你可以买个回来试试看

网友:
很久没换过CPU。。就偶尔换个桥。。。现在看到U坏 直接让客户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