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PH-R10 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26):
主  板:GA-H61M-S2PH  R1.0
故  障:上电掉电 反复重启 复位灯常亮

维修过程:
1.测试除了cpu初始电压没有 其他电压都有
2.芯片是ISL95836  ,悬空COMP 18脚 可以测试芯片好坏, 悬空产生了1.2v的电压 但是仍旧掉电。 刷BIOS无效。
3.去掉ISL95836的开启时序控制管仍旧掉电。去掉CPU_VTT产生控制管仍旧掉电。(主要是怀疑是否为管子不良)。于是上回控制管。
4.故障判断在CPU或VID上。测VID由CPU_VTT上拉 并电压正常。CPU测试过是好的。
5.测复位电路。测PCH发出的PROCPWRGD(CPUPWROK) 1.07v正常。去掉控制三极管无效。DRAMPWRGD没有办法测 跳过。
   测IO IT8728F(GB) 输出给PCH的PWROK1 3.3v正常。   nnd 全部都正常。。。
6. 25M时钟 也正常。
7.维修陷入绝境。。此时应该思考了。为什么不产生初始电压,CPU是好的 vid也是好的 莫非是CPU初始电压不满足 不能解释vid?
   由于没有假负载。慢慢测(VCCSA VCCIO VCCPLL)。得出结果VCC1.8_PCH虽然产生了,但是转换给VCCPLL的电压不足。
   问题找到了。VCC1.8_PCH转换成VCCPLL的0欧姆保险电阻 阻值变大!测无短路直接一砣连锡。维修结束。

网友:
短短几行字 花了2个小时维修   给个安慰奖呗

网友:
pll电压低多少?以后量电压得更具体才行,值得借鉴。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此板遇到过两次了,都没有修好,下次再遇到时试一下

网友:
意思是这个PLL锁相环供电,虽然产生了,但是0欧姆电阻变质,导致给CPU的这部分存在异常,引起的上电掉电,对不对?

网友:
主楼好给力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新人,刚开始接触,过来学习,别人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 下次碰到这种问题就直接秒杀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都是精华帖子,有文有图给我这样的小白很有好处。谢谢了

网友:
H61真的很多问题 发现技嘉的很多电阻有问题的 。楼主同意不

网友:
发现技嘉的很多电阻有问题 楼主修的不错

支持 反对

网友:
来学习学习 ,感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这个还 第一次 遇到哦。楼主 威武!

网友:
H61是比较麻烦的,修过几片,有点棘手

网友:
羡慕你们这些修台板的大神。要不是台板维修利润太低真的想深度研究研究台板。

网友:
你测量电压,还是能发现故障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刷个bios 如果还不好直接放弃

网友:
断电,一般是没电压,认真查

网友:
楼主牛逼呀  是cpu辅助供电的问题呀··  vccpll锁相环保险坏了·

网友:
vcore没有出来 就要认真查cpu的所有条件

网友:
多谢楼主 我这就试试去  遇到好几次了 都没修好

网友:
VCC1.8_PCH转换成VCCPLL   做个记号.下次用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技嘉H61M这个系列的板子真是不好修,学习了楼主。。

网友:
技嘉的H61真的有很多问题 发现很多电阻有问题的

网友:
H61 修很多,唉,不稳定啊~~~~

网友(2017-10-10):
我的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不过不是楼主说的那个电阻,还在找问题中的,比较麻烦了

网友:
贴主有没有测试过:只有CPU初始电压而没有SVI电压,会不会复位跑码亮机。另外CPU电源芯片输出初始电压和SVI电压的分水岭是一个什么信号? AMD里,桥输出的CPU PWRGD会分成两个信号,一个是给电源芯片的PWMPWRGD,一个是给CPU的CPUPWRGD,这就很明确给了CPU电源芯片开始按SVI来执行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