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H61 受雷击 怎么老是桥坏

楼主(2017-08-26):
碰到几台了。都是待机时间桥微热。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雷击烧到网卡,网卡桥控制,电流串到桥,乔就挂了被

网友:
打雷严重的话肯定是要坏桥的 ....

网友:
打雷击穿严重的话就是烧桥

网友:
H61 做不好,老是USB 不好用,再就是打雷,桥坏的太多了

网友:
撿到菜了.............................................不在懷疑人生了

网友:
一些是打雷时靠近网络的USB引入到南桥 网卡 桥全坏

网友:
因为桥和网卡通讯,打雷强度大击穿网卡烧坏桥很正常。

网友:
跟h61没关系 其他的芯片组也一样

网友:
不止H61,H81 B85都很多是桥坏的

网友:
桥待机发热..最好先吧网卡拆掉...

网友:
这种情况不全是桥坏的,得先处理完待机电路及网卡才能知道的

网友:
雷劈到幸运的只有网卡坏!如果到桥这个维修起来我觉得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