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板号:LA-6755P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26):
联想G475 板号:LA-6755P 集显
故障:上电不显示,电流0.43
维修:上电电流跑到0.43不显示。内存上不上都一样电流,先量此机通病部份,RTC 供电正常 COMS电池有电3V。这些正常,量主板所有供电电感也都正常。再量内存工作条件
VDDSPD  +VREF_DQ  VTT   +VREF_CA FCH_SMDAT0   FCH_SMCLK0   当量到FCH_SMDAT0时为0V, 这里不对,正常为3.3V
查来源,是由R599上拉到桥。先打阻值,值为无穷大。再对比FCH_SMCLK0 阻值为699欧,这个FCH_SMDAT0明显是断线了
在板上找了好久没看
R599
在哪里,最后用铁刷子刷找到
R599,
量没有相通,直接飞线
OK.

网友:
可以的 看着没有腐蚀?是通病吗.

网友:
现在的板越来越难找原件编号了,很难修

网友:
思路不错,明白时序,维修不难,给楼主点赞

网友:
这也能刷出来,,,楼主NB..向你学习

网友:
现在这些主板代工厂,都是能省就省,主板的元器件大多都不标了NND

网友:
这种都能修出来   楼主这个电流怎么想到是内存这边出问题的

网友:
没标号的主板好难查信号

网友:
咱做维修的不能嫌弃人家偷工减料,我感觉至少一半的维修利润都是仁宝带来的。

网友:
这种应该不过内存吧,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的电流。电压正常之后就差内存楼主看来修机修的不少。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有思路聊,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