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5开机掉电

楼主(2017-08-26):
型号:联想E555,版号:NM-A241故障:开机掉电,电流有时候能上到1.7a,故障表现不固定,检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没问题。无进水,最好的一次屏幕都亮了,但是只是一下,就一秒吧,电流跳变不固定,有时看着正常,有时就上到0.6不动或者掉电,掉电后基本都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掉电后待机电流0.04.掉电后还是0.4就能开机,有时候掉到0.02,就不能开机,要断电才能开机。
问题:示波器抓了3 5v的电压,下图:问下,这个波形正常吗?

网友:
缺信号 。只有在坏的时候一个一个排查了。

网友:
你没抓好吧

网友:
这个波形3/5输出只持续了150MS,好像5V比3V先掉,从5V负载查起。

网友:
探頭要設10X喔........待機電路要排查

网友:
0.04和0.02比较一下多了个啥电压。重点查这个

网友:
这个波形是掉了一下就又上去啦,波形是抓好了的,抓了好几次都是这样的

网友:
可能是3 5v引起来的,把这两路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我感觉你先刷一下BIOS试试,然后在查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