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对地阻值数字万用表应该调到什么档位进行测量

楼主(2017-08-26):
是用二极管挡也就是蜂鸣挡测量吗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   你这样的帖子 就应该直接删除

网友:
调到蜂鸣档,有一个小喇叭的位置,两个表笔接触到一起会有响声。红笔接地用黑笔去测量阻值,谁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希望你是真的不知道,不是在刷分。

网友:
我是今天,打值时, 怎么一直都是0,只有橙线128, 我就去网上查, 网上说, 要用那个档位, 才来这里问的, 不然也不会这样, 还是要感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