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解:联想小新700-15装系统

楼主(2017-08-26):
今天接修联想小新700-15一台,想安装WIN7系统,可是进PE后找不到固态硬盘,机械能找到也能安装上面,就是找不到固态的硬盘,BIOS脸面显示的也有,有哪位高手碰到过????谢谢

网友:
已经自己解决了,谢谢各位的观看。。。。。

网友A:
新款的电脑有些只能装WIN10,新电脑换系统最好是查看一下官网有没有相对应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的电脑有些只能装WIN10,新电脑换系统最好是查看一下官网有没有相对应的驱动

换了PE后能显示固态硬盘,但是系统坐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用win8PE,装win7有可能usb不能用,得用最新的万能驱动驱动一下

网友:
换个pe系统盘试试,用高版本的系统

网友:
装WIN10  用安装板 不要用GHOST

网友:
没有固态硬盘的驱动 用IT天空的PE

网友:
需要NVME驱动  找个win10的pe      自带Nvme驱动

网友:
装好了吗,。。。。。。。。。。。。。

网友B:
换个pe 这个是pe没有三星的驱动,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pe 这个是pe没有三星的驱动,很容易解决的

哪个PE支持呀?????能说下嘛

网友:
好像是要换个pe系统才能解决,系统的兼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PE支持呀?????能说下嘛

老毛桃什么都不行了,自由天空里面有个很厉害,这种情况多数都是板载ssd,很多pe看不到

网友:
现在新的pe带了驱动的

网友:
PE版本也会影响这个问题的 模式也要改

网友:
用win10的pe 找到硬盘, 不过这机器安装win7会南屏, 不支持。 一定要做。 要加载驱动

网友:
pe的版本问题吧 ,uefi的pe进去看看

网友:
PE里没有包含固态的驱动 找个新一点的PE试试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都没有时间换pe

网友:
现在的新电脑装系统都要注入usb3.0不然usb都不能用。

网友:
固态硬盘是,M.2接口的吧!普通PE是不能识别的,先下载NVME驱动,然后用UEFI模式装就可以,不能用GHOST版的。

网友:
是M2接口的吗 M2的新版 调试 确实麻烦

网友:
bios改一下才可以

网友:
可以装win7 我朋友小新i7 已经装好 刷bios 还要装一个大神的专门为这电脑改的win7

网友:
哥你真的是小白么!!! 硬盘分区是什么?

网友:
楼主,你的是总么解决的呢,说来听听

网友:
新款的电脑有些只能装WIN10

网友:
你进的事03pe还是08pe啊..................

网友:
换过别的固态没有,是不是不兼容呢,,,,,

网友:
PE的问题吧 老的PE没法看到的 !@!@

网友:
要进PE WIN8才能看到,BIOS项也要改对,

网友:
啥固态牌子????????????????????????

网友:
用win10的pe 找到硬盘, 不过这机器安装win7会南屏, 不支持。 一定要做。 要加载驱动
PE里没有包含固态的驱动 找个新一点的PE试试看

网友:
一般新联想机器不要GHOST 要安装版 还有 就是一些新机器不支持WIN7了 要装WIN10 有的机器改了之后就必须找售后才能装回来 很麻烦

网友:
最后如何搞定的??

网友:
改bios设置,不清楚的,可以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