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ER1.0内存不过维修记录

楼主(2017-08-26):
主板会跑码不过内存,刷BIOS无效,再测发现内存槽238,118脚电压3.93V,看图纸其信号经电阻R206转换成SMB_CLK_MAIn与Q25的S级连接,拆掉Q25通电测量S级电压3.3正常了,但D级电压为5V,再看图纸D级SMBCLK与网卡,桥,还有+3VSB相连,强行关机再测Q25的D级电压仍为5v,由此基本判定为+3VSB电压偏高,找到+3VSB的来源端----U52,芯片型号为3730s ,同型号料板相同位置找了个UP0104P换上电压正常,测试亮机。。。。。。(不会排版凑合着看吧)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过程,思路清晰,

网友:
发帖辛苦,值得加分鼓励,现在下载分太难挣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得很好...............多谢分亨

网友:
没图纸,开始看不懂,看多几遍才懂,看来得下个图纸才行,光文字看得累

网友A:
意思是3VSB电压偏高,引起了SMBUS总线电压偏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3VSB电压偏高,引起了SMBUS总线电压偏高?

是的,拆掉Q25测量238脚电压正常但插不插内存都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拆掉Q25测量238脚电压正常但插不插内存都会报警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思路很好,很清晰,辛苦了,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