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10卡WIN7滚动条

楼主(2017-08-26):
如题 该机 I5独显   显卡  216-0772000 装不了系统,GHOST完了 ,重启卡  win7滚动条。BISO刷过   桥换过  显卡换了  IO换了  无果。头大了。外设也拍出来

网友A:
楼主内存换过吗?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内存换过吗?换内存试试看。。。。

内存 硬盘   适配器都一换   锁定主板

网友:
U  换过I5     换过P6600   都一样    装XP  也死循环

网友: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换这么东西啊,还能赚钱吗?

网友:
都换了那么多了,CPU也换一下,再来个最小系统法。看情况如何。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装win7winxp都无效快要绝望的时候装了win10就正常了。就是不能装win7。你的其他硬件都换过了建议你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故障。

网友:
检查一下独显供电或者独显先关的一些内容

网友:
望高手给个建议   修到了这种地步不把原凶找出来   对不住被杀的显卡和桥啊

网友:
换了系统?当LOGO有摸个东西坏了

网友:
换过CPU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