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笔记本的专属故障通病

楼主(2017-08-26):
戴尔的专属故障通病已经遇到过5台了型号都不一样这次这台是15-3521
故障是换屏重装系统后出现进系统花屏等开机时间跑出来后就又正常只要不重启用一天都不会花屏     以前刚遇到一直以为是显卡问题呢。。
故障在于装好系统的驱动认到的是HD7600M
装官方网上的是HD7670M就不会出现花屏
不知道论坛的有人遇到吗?

网友:
还有就是我不管是用鲁大师更新驱动还是用驱动精灵更新驱动都一样。。必须是官方的驱动才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下次遇到注意

网友A:
只要是A 卡,出现打驱动就出现问题的,我都会去官网下驱动,之前上过当,所以很谨慎

网友:
A卡有的驱动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是装了系统就好。。。。

网友:
驱动问题花成这样,不过DELL的确实有点奇怪,特别喜欢用AMD的显卡,然后如果不打官方的驱动有时候性能出不来

网友:
遇到好多了,装官网驱动才能解决问题,搞显卡搞屏就走弯路了

网友:
我有个DELL V131的就这样  第一次还害我换显卡了,后面在官网下驱动解决的

网友B:
也曾经遇到过是屏码片引起的故障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DELL15.4屏 中间花屏的  好像缺色  换了一块屏 暂时、好了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A 卡,出现打驱动就出现问题的,我都会去官网下驱动,之前上过当,所以很谨慎

原来 有这么回事,N卡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C:
戴尔的机器 如果是四分屏且花屏的话 很有可能是屏排线接触不行 这也是经验 碰到三台  联想的四分屏需要换屏或者刷屏码片

网友D:
这好像不是什么通病,hp 也有好多是这样的情况,a卡易出现,还会引起无背光

网友:
一般都是官网下载驱动不行再怀疑硬件

网友:
还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下次碰到了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曾经遇到过是屏码片引起的故障

屏码片和我这个故障不同。。。我这个是开机好好的只要一进系统桌面就花屏了等待一会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机器 如果是四分屏且花屏的话 很有可能是屏排线接触不行 这也是经验 碰到三台  联想的四分屏需要换屏 ...

4分屏我遇到的都是刷屏码片好的。联想的一般IBM的会有这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好像不是什么通病,hp 也有好多是这样的情况,a卡易出现,还会引起无背光

惠普的修了这么多我还没遇到。都是戴尔的遇到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没遇见过,学习了,以后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哇   还有这样的问题     学习到了

网友:
这机子修过好多台了,不过还没有碰到这个现象,下回修到这个现象得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 谢谢提醒。。  如果这样 我会禁用掉独显 用集显看正常不。。

禁掉独立显卡用集成显卡也是一样的我都测试过了。

网友:
去DELL官网下载个官网显卡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   论坛有这案例

网友:
DELL的奇葩。有过装完系统USB不能用的,非得下官网驱动才得。

网友:
戴尔的还真没遇到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你封装的系统问题吧

网友:
驱动问题  刚开始以为显卡问题 后来看到别人发帖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