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KILLER不跑马求助

楼主(2017-08-26):
原先无复位,更换华擎通病RT8065后,供电复位正常,但是依旧不跑马。刷过BIOS、刚才发错区了

网友:
找一下有没有822排阻,先把822干掉

网友:
想办法测量下CPU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一下CPU呢?或者看看822排阻

网友(2017-10-15):
请问这片板修好了吗,我也有一片是一样的。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