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000开机亮后几秒掉电,求助。。。。

楼主(2017-08-26):
联想V4000开机亮后几秒掉电,板号LA-C282P,刷了几个BIOS,还是掉电,新机器无从下手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温控,示波器双通道对比一下各路供电,信号

网友:
今天遇到一样问题 刷BIOS换电容都不行 楼主解决没

网友:
有解决的坛友吗,我今天也有台亮机就掉电刷了几个bios都没搞定,拆除内存就不掉所有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