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戴尔N4110 开机灰屏

楼主(2017-08-26):
修到2台N4110,一台大短路,是显卡供电旁一个电容问题。另外一台N4110开机灰屏,有时候显示正常,也是这个电容拆了就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7-10-6 21:20):
当时先收到戴尔维修站开机灰屏,换屏,显卡都测试了还是不开机,放了几天,有送来一台一样机器,大短路,这个很好修,找到是显卡供电旁一个电容发烫,拆下后正常,抱着试试看态度,把另外一台电容也拆掉,开机正常

补充内容 (2017-10-6 21:23):
我一般都是先修,有空时间在发帖,跟大家请教。客户已经取走,确实没有图片,况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并没有说通病,也许碰到的不一样。具体那个电容,是显卡供电旁,可以自己测量

补充内容 (2017-10-6 21:27):
开机灰屏的机器是,有时候凉机可以显示,有时候开机直接灰屏,有时候死机。

网友:
哪个电容    上个图或说个位置总可以吧

网友:
你说的灰屏是有背光无显示吗?

网友:
这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也没图片。。。。

网友:
这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是哪个电容?

网友:
朋友,从哪学到习呢,学到什么了?楼主连位置,图片没发一个,你知道是哪颗电容?灌水可是要严整的哦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很快修好  。。。

网友:
支持双卡双待和4G全网通,具有侧边指纹识别功能

网友:
楼主厉害功底深厚!!!!!!!!!!!

网友:
具体是哪个电容 上张图片看看啊

网友:
楼主都没发图片上来,哪知道是哪个位置电容

网友:
以前我也修到过,这就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哦

网友:
电容发霉的么?这种情况很少见,啊啊

网友:
来个图片更容易让大家 分享 知道 在哪里

网友:
拆完不补上吗,   这个电容 ,,,,,

网友:
最好再清理下散热,,,,可能都是过热引起的,,,

网友:
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 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上图看看,灰屏一般是加焊显卡,电容的性能不良也会引起吗

网友:
说与不说是一样的, 没有图片,,,,,,,,,,

网友(2017-09-25):
求楼主上个图片我正好手上也正遇到这个问题 如果不方便提供图片提供元器件代码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