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通病之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8-26):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470短路.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检钱来了.迅速拆机对证下药螺丝刀对准屏线接口的电容就是一下子.很高兴的装起来通电发现0.8.一下子心凉了一大截.会不会烧的太严重把显卡也烧挂了.脑子里什么问题都出来了.与是很失望的又拆机.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有进水长毛的地方.又是一阵洗洗刷刷.然后放大镜看了一下有个电阻一端腐蚀了.查图纸找料板补电阻.结束之后心情五味俱全的通电试机.脏话.又是0.8  真想仍掉他.这种0.8是量不出来什么的.供电  PG  什么MInPCI 22角RST都是正常.CPU附近的五角芯片RST也是正常的查不出来.pwrok也是OK.不知道大师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同感.维修就是仔细的不能再仔细了才能比别人利害.与是又是仔细查找.终于被我发现了什么 看到一个圈.好像是螺丝打长了.看来今天够倒梅了.又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终于搞定了通电   还是0.8  唉.我们这些搞维修的人不知道哪来哪么多耐心.这样了还有心思住下修.修到这里看了看数据线 只能怀疑是螺丝打到南桥到CPU的数据线导致的CPU坏或都南桥挂了.试了一下CPU.也是0.8看来是南桥挂了.在城中村又报不上价格.换桥有风险.换了又不一定好.而且客户催的有点急.只能看看是不是BIOS或外设造成的了.先刷了一下BIOS.不行.看来只能拆了.先拆没用.读卡器芯片.还是0.8  网卡BCM芯片的.拆.不过运气还是比较好了.可以亮机了.大把人0.8都放弃了.搞得这么麻烦.不知道有没有人加分啊.

网友:
基本上都是这个电容问题,一大短路,直接干这个电容,一干就OK

网友:
有一些网卡用手一摸就坏了,装机都得小心

网友:
这机子修到的大短路的基本是屏接口的电容,遇到过几台

网友:
这么麻烦催的急我一般都

网友:
这一圈下不少功夫吧  结果还是辛苦换来的

网友:
这机子问题太多了   ,,,,,,,,,,,,,,

网友:
做维修就这样,往往想着很简单结果是修好这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   这个地方  确实是个通病

网友:
楼主厉害啊,找出了这么多,想我一般都是修大电容,还有保护隔离管坏

网友:
想其他的我还真米碰到过,楼主厉害666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问题多

网友:
下次遇到可能直接秒杀了。哈哈哈。

网友:
不错,需要耐心,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地方  确实是个通病。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这么多问题还有耐心解决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如果是网卡坏了的话,应该会发烫的。

网友:
你没有用手去摸网卡么,一般都发烫的呀

网友:
网卡芯片和电容都烧坏了是吗!!!!

网友:
还行,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
电流0.8   就是网卡    上次修到过的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  做维修就要这样 细心才能修好机器

网友:
遇到过几台屏接口短路的 !!!!!

网友:
现在这种的很多,都是送钱的。比较喜欢 这样的。

网友(2022-01-14):
我也是干掉了显示排线的电容就好了,批次问题。这个电容耐压和容量是多少?

网友:
搞维修的耐心不是一星半点好,我老婆就是这么说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