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1BW 不定时黑屏求助

楼主(2017-08-26):
三星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一天能黑个七八次,但测供电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A:
先刷一下mcu的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下mcu的程序试试看吧

+1,这款机器我只修到过程序问题。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看好不好

网友:
一般刷BIOS  可以搞定。。。。。。。。。。。

网友:
黑屏时有背光,主板,逻辑板方面考虑:程序,主板送往逻辑板的供电保险阻值有没有变大。无背光,查高压板灯管。

网友:
          刷不好 就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黑屏有背光查一下屏供电,用示波器测一次LVDS信号波形,以及屏逻辑板电压,黑屏无背光则测一下背光开启以及背光的过流和过压保护以及屏灯管(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