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集显供电太高了

楼主(2017-08-26):
客户送修一块H61M-K ,能点亮。就是CPU很烫,一量集显供电1.9V ,换过CPU供电芯片RT8876A,也换过集显供电芯片,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谁指点一下呀

网友:
我以前修过CPU发烫进系统一分钟左右 上管直接烧穿!CPU核心都换了依然如此 最后发现是CPU座子里面好几根核心供电引脚压断了!

网友:
测量芯片的反馈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查查反馈,有没有链接到UP6262这样的小8脚芯片,有的拆掉。

网友:
imaxa 查查吧,楼上说的反馈也很对

网友:
OFS那个电压应该偏高了,把分压电阻换了就好

网友:
集显电压1.9V还没有修到过,查一下反馈电路应该有问题

网友(2017-10-06):
这块主板我也有,是有推动芯片的,可以参考下大家的思路,测试下反馈。

网友:
希望楼主俢好后告知我们是哪里的问题,来个经典案例

网友:
放弃治疗吧,别把CPU搞坏了。。。

网友:
放弃治疗吧,别把CPU搞坏了,嗯 对的

网友:
查下反馈,正常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反馈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有耐心好分析才能修好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分析得不错,一步一步分析的,值得学习  赞??????????????

网友:
1155的板子放二代CPU时测到集显电压0.4v,放三代CPU测集显电压为0v,这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注意OFSA电压,这地方也应该电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