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CER奇葩问题, 一筹莫展

楼主(2017-08-26):
最近接了几台宏碁的机器,故障一样都是不触发,到我这里有的接电源直接开机,测试一切正常,有的接电源不触发,拆机裸板通电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去用俩天又不触发,到我手里重复以上情况,头都大了,完全没法维修啊
哪位大师有过类似经历?
不触发

网友:
不稳定而已 不开机时你确定下待机条件 是否有不正常 3 5电容是否坏了 RTC线路 触发开关都排除下 没什么头大的 我经常修的头大炸了 还要洗把脸 继续!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最难修,要死不死的。。。。除了通病一般都要慢慢测量电路

网友:
不稳定的比较难修 费时间

网友:
acer 有几款 待机的滤波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最头疼了。宏基的35v滤波电容是个通病哦。你用示波器抓看看35v有不有滤波不良。加焊ec加焊南桥。

网友:
这种情况 耗时 比较长 , 滤波电容换换, 加焊桥试试

网友:
留机测试啊,跟客户说严重一点 这个必须检测没那么快了

网友:
问问客户他的使用环境跟你的测试环境有什摸不一样的地方,或许有帮助,最坏的时候就是某个零件不良,最难搞的。

网友:
我觉得可能那里没弄好,或者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不稳定的直接换3v5v滤波电容。测试几天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修好多测试才能交货,不然太麻烦了。

网友:
忘记说了,不是3 5V电容问题 不是通病 不是bios

网友:
趁不触发 的 时候 查 条件呀········

网友:
不稳当 不开机的时候 你查查 原因就可以了

网友:
换电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