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3,能正常使用,就是发现不了无显网卡

楼主(2017-08-26):
客户送修一个小米NOTE3,打电话,一切都正常。就是WIFI打不开,这个是程序的问题吗?
小米
WiFi打不开
WiFi

网友:
有显的网卡还没见过,不知道长什么样

网友:
是不是程序问题可以先刷机试试看啦!

网友:
一般都是WIFI芯片虚焊或坏掉了,你仔细查一下

网友:
先刷机,不行的话就查一下WiFi工作条件,换WiFi芯片

网友:
有 可 能 是 系 统 问 题

网友:
是不是WIFI芯片问题,你先测一下。

网友:
先刷程序,看看是不是程序引起的,再考虑硬件

网友:
如果只是wifi打不开,其他没问题,比如蓝牙可以打开,有可能是固件问题,线刷一下就好了,或者用工具修复persist.img这个分区也可以

网友:
老司机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 还是先软件然后在搞硬件吧。。。。

网友:
小米note3不是9月11发布吗?你修工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