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320 追查LCDVCC,不知思路是否正确,求指点。

楼主(2017-08-26):
一体机型号:C320r4 电流跳变正常,键盘灯亮,屏无背光,无图像。
经测量发现无lcdvcc

发现是Q33第三脚LVDS_DISP_ON开启0v,再追查

是由EXT_DISP_ON发出。

试着断开r275,发现还是没有电压。再追查是显卡发出,吹过显卡,但还是没有用是不是能够判断显卡坏了?

网友A:
思路对的  不过别搞显卡 这个板子有好几个通病 你论坛里搜下

网友:
正常怀疑的还是显卡可能大一点   不是绝对的

网友:
先用风枪在显卡 上吹下 看看,基本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拉个3.3过来看看能不能开启屏幕

网友:
显卡有问题,虚焊。显卡坏多半不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B:
你把芯片取掉然后把3.3v供电进来的直接拉到lcdvcc哪里去。开启那些直接忽略过。记住要把芯片拆掉不然你强行拉死一片。

网友C:
用风枪先吹下显卡先判断下故障,有可能显卡故障

网友:
恩我也觉得显卡虚焊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应该先查EDID信号呀!很多机器没抓到屏是不出屏供电的

网友:
思路正确的   ,风枪加热下显卡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风枪先吹下显卡先判断下故障,有可能显卡故障

吹过了。。没有用。。。。所以不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对的  不过别搞显卡 这个板子有好几个通病 你论坛里搜下

搜过了,但是没有像我这样的。。。有个贴子是集显的。最后好像也没有搞定

网友:
想这样的问题不好弄啊,我也有个不亮的,我就跟客户说想这样的问题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芯片取掉然后把3.3v供电进来的直接拉到lcdvcc哪里去。开启那些直接忽略过。记住要把芯片拆掉不然你强行 ...

拉过去试过,lcdvcc也有5v,但是还是没有背光和图像!

网友:
第一先代换CPU 内存 看看,不行就先查EDID ,没有就重新排查屏线或者屏接口,通断,再查EDID 是否有, 再不行,能刷个BIOS试试?,再不行,就查查通病了,还未果,查显卡电路咯,再不行干显卡, 还不行,退吧退吧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虚焊导致的,楼主不行就重置一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显卡供电量一下 有的话 就直接加焊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追查鸡毛啊,直接短接3.3v得了,能显示就交货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