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ro45v la-8221p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8-26):
没有找到图纸,待机3.3V 5V 正常,待机0、005A 按开关0.06 掉到0.01 测试没有明显短路的、求思路

网友:
刷个BIOS 程序试试,还有开关上电压多少,LID等

网友:
你的等级都是高级技术员了你怎么还会问这种简单的问题了。很让我想不通。按照不触发的思路去维修。

网友:
  测试触发后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