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3437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8-26):
同行拿来几台机,我从中拿了一台,同行说:”客户说摔了就开不了机了“。”摔坏的??那不是不好修?
          拿到机器,观看外表,D壳有爆裂的痕迹,通电电流0.008A,按开机没反应。拆开机器,发现铜管歪得严重,就拆下来掰直。再看散热器固定柱显卡边柱子掉 了

插上电,电流才0.008感觉要么在3-5V待机供电没出来或公共点没过,拿出UT136B 自动量程。先测了电感觉,3.3V   5V电感是没电。查公共点只有100mA。阻值400多欧,没短路啊

该公共点采用新式的隔离方式,公共点12V左右,可以电池电源双供电提高功率,好像修到的机器,苹果机和新式主板多用这种方式。再测CHARGER_SRC公共点前MOS管电压有19V。公共点前有电压,公共点没够电压,是不是充电芯片不工作?拿出示波器测公共点上下管。(下图上下管G极对比)
已经工作了,那为什么还不过隔离管呢???拿着示波器的表笔,戳在了PL4401电感前端(公共点电感)
双波啊啊,前后都有波型???电感后没有滤波???考虑到这个电感在铜管下,铜管还给震歪了。会不会是电感给震坏了失去滤波功能?找来料板,找来一个体积差不多,标号一样2R2的电感换上。无果。。。看来不是电感问题。
            换回原来的电感,如果不是电感问题,那是就是后级电路有问题了。会不会是电感和电容组成LC滤波电路的电容问题??拿起主板,前后狂找,没有大贴片电容。到此,头大啊,会不会是哪个后级供电上管损坏?一系列想法直上心头。
            为防止为后极供电上管损坏,拿出烧机头,电压调到0.5V,骚一骚啊骚一骚。通电,0.5A,电流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某上管坏了吗?好,直接拿起万用表,测各电感电压,发现各电感电压为0V。晕,这表明某上管都没有坏。。。。
            嗯,摸主板也没有哪里有发热的情况。阻值正常通电却大电流,看来这情况,多数会是哪个共公点线路上的电容软损坏了,既然供电上管没损坏,那加大电压,调到1V,通电电流上到了1.5A,摸一摸,嗯,,终于摸到某处微微发热。拔下电源。(看来骚骚摸摸,主板有反应了)。找到发热处,发现有两个电容,人懒,直接拿起电烙铁一剃 。再烧,,电0.000了。    嗯用电源开机,,电流0.010-0.2-0.6-0.5/看电流应该能亮机了。
         装好散热器柱子,调好弯曲的铜管。装备机。

网友:
图片补上。。。。。。。。。。。。。。。。。。。。。。。。。。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好贴,学习了,

网友:
我接到摔坏的,都是芯片焊盘掉点的电容还没见过了。

网友:
大短路来说是最好修的,大多数是电容问题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上管击穿还可以用烧鸡大法来判断的,看来以后真得多多逛论坛

网友:
现在新机的电路设计又不一样了。唉,学习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不错,学习了。 这是几代的机器,竟然是上下管产生的公共点,没遇到过呢。

网友:
竟然是上下管产生的公共点,真没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