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2G 过完LOGO 掉电

楼主(2017-08-26):
有台ACER 机器开机能亮问题是过完LOGO 就掉电。马上开机还能开还是一样的问题。机器是集成的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的问题又没有碰到过。指点指点谢谢!
掉电

网友:
查一下温控那边

网友:
这个机子是采用大电容么

网友:
cpu供电不稳,开关有问题都会过logo掉电

网友:
示波器一抓就会解决你的掉电问题,示波器修掉电很好修的。

网友:
是不是cpu过热引起的 查过不 不行的话用示波器查下供电把

网友:
温控电路 ,散热问题,开关到触发电路

网友:
楼主这些条件先都查了吧,这些都正常,哪就难修了。

网友:
过LOGO掉电很多是CPU供电的问题 用示波器查一下

网友:
先把开关板拆了。拿镊子去怼主板上的开关点,排除开关引起的问题。再就是去掉屏幕 看还掉电吗?还掉的话 就把把CPU和内存都换了。。确定是主板问题的话 就去刷BIOS和查CPU供电。。

网友:
楼主你看下进PE试试,看下还断电不,

网友:
开关板 还有各种外设都去掉 先吧简单的排出 如果没示波器 就先替换替换 什么cpu啊 内存啊 等等 最小化故障

网友:
温控 散热 等等 外设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

网友:
这种掉电是比较难修,不过要先排除散热问题,3,5V转换管功率够不够,最后不行加焊南桥试下,还不行只能放弃了

网友:
昨天说错了机器是独显的 cpu 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头痛啊

网友:
最好TB买一个原厂的试试 要不然就找温控

网友:
掉电有些好修有些不好修,这个要你自己排除一下有些不是说通病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