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无CPU供电

楼主(2017-08-26):
一块技嘉 ,GA-H61M-D1 V1.0的主板,无CPU供电,芯片是95836,供电正常,开启正常,VID正常,换了芯片,换了CPU,刷了BIOS,一样是不出CPU供电,这会是什么问题,这是遇到的第二片同样的主板了,应该是一个毛病,上次就放弃了,没找到问题,希望论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感激。

网友A:
有没有连上下管一起换下试试看

网友:
没把24脚 电阻拆了,看看出不出

网友B:
出是后级问题 不出是条件不足 查条件

网友:
意思已经抓到SVID波形了?

网友:
svid有吗         这个的三角爱坏的很

网友:
想来学习看看的。                            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连上下管一起换下试试看

这个没有呢,我看了控制级瞬间也没有电压出来,所 以没管,等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是后级问题 不出是条件不足 查条件

问题是前面的条件查了,不知道查哪了,才来求指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 学习、、。。

学什么,我自己都没修好,有啥好学的,灌水

网友:
修到几块95836的也都是不出U供电,最后也是放弃了,记得月饼发过芯片定义,断开哪个脚会出供电,但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