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NP-SF411换屏花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7-08-26):
机器主板是集显的之前只是屏破屏换过至少5片 最好按原来型号订的 故障一样 屏线换过,主板 感觉没问题 一直怀疑屏码片问题 之前i好像换到其他普通屏好像不行 这次屏来了老屏又不见了 。 实在没思路了 求解决方法 50下载分赠送

网友:
你见过显示器出现过这种问题没有,屏线老化会出现这种情况,既然你屏线换过,你就测下主板屏线接口到显卡数据值

网友:
先测测LVDS数据阻值喽。主板接口测一遍再接上屏从屏接口对主板测一遍。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到显卡数据值 多正常

网友:
刷屏程序吧 .................现在新款的机器有些换屏需要刷屏码片

网友:
三星奇葩  屏幕不能随便换    码片要刷的          等屏幕显示正常后在试下键盘键位是否都正确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可能某个信号不正常吧

网友:
三星换屏都需刷 屏码片的,之前好象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
可是是碼片或電路中問題......................加油

网友:
遇到过索尼换屏刷码片的,三星没遇到过。不过三星主板上有跳线开关的,你看看你主板上有没有

网友:
这个故障还真不好断啊,三星,我真没碰到过。sony的碰过,高分屏换低分屏的时候。

网友:
把原机屏幕码片上的数据刷写到新屏上试试!

网友:
原机的麻片对调一下试试  碎屏 不会找不到了吧

网友A:
我有一和你一样  现象

网友B:
2楼、3楼我觉得说的很不错,LVDS数据对都测测,要基本一致才行,偏差一点点也可以去查下,别怕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3楼我觉得说的很不错,LVDS数据对都测测,要基本一致才行,偏差一点点也可以去查下,别怕麻烦!

主板应该没问题 板载集显得  图纸没有 量过对地阻值 全部一致

网友:
你这是什么码片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和你一样  现象

解决了吗。。。。。。。。。。。。。。。。。。。。

网友:
你加焊下南桥试试,我以前碰到过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可以找卖屏的给你刷一个程序 问问他们有合适的支持这个机器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