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59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7-08-26):
  一台Dell 5459笔记本触发后不显示,但是屏有变暗的感觉,貌似屏有供电了,但是屏没有背光,因为没有图纸,只测量了CPU的供电,CPU供电是0.9V,并且这时键盘有按键的提示音,整机电流大概跑到0.6A ,另外即使是拆下内存 触发后也有屏变暗的现象!曾经刷过BIOS 无效,在笔记本的触摸板下面有指示灯,故障时的显示是闪2下黄灯,然后再闪4下白灯,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键盘的大小写等搜控制不?如果能切换能 那主板笔记本上是工作了,查屏供电信号部分。

网友:
       感谢回帖,大小写键 不知道能否控制,因为插上适配器后,任何键按下都有按键的提示音,但是大小写键子上面只是个白点(白油漆),也没有其他的大小写指示灯,所以不知道大小写是否起作用了!还有就是如果按下FN键子时间长点之后会出现一个比较长的提示音,然后再次按下任何键都没有提示音了,另外如果用电池通电的时候任何键都是没有提示音的!

网友:
我有一台 和你一样的问题  刷BOIS能亮  但是放一会又不亮了 还得刷个试试

网友:
照一下看看屏有没有影 判断是不是单纯的背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屏线接口供电,换屏试一下

网友:
拔内存都一样那主板应该有问题,还没到软件那一步

网友:
可能是暗屏吧,好好看看,,,,,量一下主板屏接口背光开启

网友:
示波器上,打下内存总线,看过内存没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