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TC-37LE80D

楼主(2017-08-27):
该机用户反映在观看不同的频道节目时,有些正常,有些会黑屏或花屏,伴音正常!根据用户描述和通电试机确实如些,诊断为数据或逻辑板问题,报价400大洋.客户同意留下走后拆机检查!先易后难,用点屏板测屏和逻辑板播放正常!屏线也正常!那就检查主板了,测各供电正常!.....................头大了...................走了点弯路,测VGA,HDMI都可正常播放,换IC4004无效,再换IC4005也无效.再想换主芯片IC4001 型号为VCT6973G B3 000........突然自动关机了,指示灯闪红灯两次循环,查代码表为高压板保护...............哈哈哈哈哈哈......修了我5个多少时,终于找到问题了,原来是高压板上的35V电解电容鼓包了,不定时的拉低了电压.直接更换,通电烤机5小时都正常!!(有个明显的现像,就是在播放图像时,如果画面比较亮的情况下就会花屏或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