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的卡贴机联通4G走哪个频段

楼主(2017-08-27):
苹果6P卡贴机开4G就跳卡,2G,3G没问题,有没有知道联通卡贴机4G走哪个频段?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卡贴是怎么原理

网友:
楼主更换个卡贴试试,配点靠谱的卡贴会见效的

网友:
找个好手机装上卡*3001#12345#* ---serving cell info 然后Freq Band indicator 后面就是你当地使用对应该卡对应的频段。假如联通你用卡贴就不走联通频段了吗?